电路相位滞后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2-07-29):
PID可以增加电路系统的稳定性,增加它的相位裕量,那造成电路相位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其中的电感,电容的存在么, 还有很多其他其他元件都会造成相位滞后,如运放

网友A:
PID能不能增加相位裕度,要是你PID的参数的选取,你得好好看看《自动控制原理》的系统校正部分,这是零极点的配置问题。有根轨迹校正与频域法校正,PID是常使用的工程方法

楼主:
2# caosong4417 那造成系统相位滞后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PID是将系统的零极点进行重新配置.
所以改变PID时,延时等各种参数都在不停的改变.

楼主:
4# zjp8683463 那造成系统相位滞后不稳定的原因是有哪些呢 谢谢

网友C:
输入端的寄生电容导致的相位滞后,可以想象在屁股那过个电容接地了。

网友A:
楼主,你想用硬件去实现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