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_ISP为啥不能用啊

楼主(2012-07-29):
(无正文)

网友A:
STC_ISP程序下载时需要将开发板冷复位的。即先点击“Download",再按一下复位按钮。
LZ去宏晶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软件。
或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可能是软件引起的故障。
再不行的话,先到别人的电脑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B:
用任务管理器看看,STC_ISP软件是不是还在运行。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好像是重新下载了个新版本。

网友C:
软件“消失”,高度怀疑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建议得装操作系统。

网友D:
刚才我的下载没有问题,串口通讯测试的时候 也消失了。

网友E:
如果用的USB转RS232的,驱动往往会跟系统冲突,将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都调成相等,并且调低一些,比如9600,再试。
USB转RS232,即使是用通用的串口助手,有时候都会经常出问题。

网友F(2013-01-31):
这问题害死人,

网友:
不知楼主是用的win7吗?win7系统搞电子真够纠结的!win7:可以右击选中图标,选择“兼容性答疑”或“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按提示做就,也可以下载一个虚拟机模拟出xp但win7家庭普通版除外,或者直接换xp或者下载最新烧录软件。

网友G:
怀疑LZ的系统或者软件本身有问题,建议:
1,换一台电脑试试
2,升级软件试试

网友E:
我有好几个软件在win7下异常,纠结

网友H:
赞成12楼!从未试过STC-ISP消失过。我的几个电脑的系统分别是:XP,WIN7, WIN8 :)

推荐使用STCISP V6.24 (之前的V4.83,V4.88比较臃肿),这个版本支持器件更多,功能也更多,就是一个执行文件,绿色版,不用安装。在XP,WIN7,WIN8全部正常工作(我没64位的机器,仅在32位版本试的)。
http://www.****ducst/datasheet/s ... -isp-15xx-V6.2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