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运放的负载有点问题

楼主(2012-07-29):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本身带负载能力就不大,带容性负载更是容易出问题,输出先串接个电阻,然后再接容性负载

楼主:
难道是因为运放的带载能力,所以接容性负载会影响稳定性?为什么呢

网友B:
会震荡的

网友C(2013-12-27):
运放的输出电阻和容性负载会产生一个极点,电容越大,极点频率越低。所以会造成运放震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输出电阻和容性负载会产生一个极点,电容越大,极点频率越低。所以会造成运放震荡 ...

如果这个极点抵消了反馈电容产生的零点,则以12DB的斜率穿过0DB线,就产生振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