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法是否合理

楼主(2012-07-29):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C的问题,和KEIL没有关系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这里只是声明有个参数unsigned int而后面的len此处没有意义,可以省略....

网友B: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因为这两个“len”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C:
你这种说得过去,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弄一样的 就不太好了。虽然运行也正确。

希望我表述是清楚的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呀,你一编译肯定过得去的。那个是个形参,叫啥名字是给你看的

网友A:
但是一直这样编下去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好习惯很重要。

楼主:
哦,那我放心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可以使用,一个是全局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但是容易迷惑,最好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