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级联想到的问题

楼主:
在用单级运放做高增益放大器的时候,带宽会大大降低。但是应用多片相同的运放级联,就会适当拓展带宽。例如,一个增益带宽积为10M的芯片,构成单级增益为100的放大器时,带宽仅为100KHZ,但是在5级级联后,带宽变为1613KHZ(理论),5级构成的放大器增益同样为100。
我想知道,级联会不会影响放大器的稳定性和信号的失真度,会不会更多的引入噪声?希望大侠能将单级与多级级联方式比较一下优缺点,感谢!

网友A(2012-07-29):
看了分把钟才看懂,5个增益为100的级联后怎么还是100呢?
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每级增益均为20。:L
小增益级联确实可展宽带宽,从f1提升到f2,但补偿有难度,现在网上关于运放补偿的种种资料都是千篇一律的用rules of thumb:保证-20dB/DEC穿越即可保证稳定,但都没有考虑到瞬态响应速度问题(只是考虑到过冲)。

网友B:
运放的级联主要要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上次用两个opa820级联,发生失真了,幅值和频率都不对  但是单机调试的时候又是好的,两级放大的倍数分别是11倍和6倍。我是直接耦合级联的,用导线直接连有时候可以调试出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行,我如果直接把两级焊起来,则始终调试不出来。什么问题?

楼主:
看来级联问题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