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供电的滤波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29):
当然是钽电容好了,钽电容使用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谐波性能极好,但是耐压和耐流特性弱些,并且价格贵。这里一般用陶瓷贴片电容就OK了,比如22uF。

网友B:
22uf的陶瓷不便宜吧.还不如10uf的钽电解

网友A:
一般的运放耗电都不大,上10uF的陶瓷应该就够了

网友C:
如果对成本没有什么要求就用钽电解吧

网友D:
纹波不大的话 我也觉得钽电容好点,要看电源的稳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