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切断电源的看门狗?

楼主(2012-07-29):
目前通用的看门狗都是输出RST,但最近一款产品因为要求特殊,CPU的地必须外连,结果现场强干扰发生时,CPU会死机,死机时,芯片迅速发烫,大部分时候几秒后会恢复(可能电源被拉低后恢复的),但也有不恢复后把CPU烧掉的 —— 此时一切软件、RST 都已经不起作用了,唯一的办法必须在短时间(最多2秒)内切断芯片电源(至少要切断2秒以上),本来想用555芯片,但觉得有点罗嗦,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看门狗芯片可以应对这种应用的?

网友A:
设计上可以这样处理,利用看门狗芯片的溢出输出脚WDO,驱动一个MOS管去控制CPU的电源,当系统正常时,WDO是输出high电平,当看门狗溢出或者系统电源被拉低后WDO就输出low电平,以此就可以控制MOS管动作切断CPU电源了。

楼主:
2楼的方法有一个问题:切断后无法自恢复 ...... 我的应用里,要切断电源后能自己恢复 ......

(如果RST 信号能延长到2S就好了)

网友A:
可以自恢复的,当系统电源恢复后,WDO就立即可以恢复为高电平了,楼主仔细看下SGM706的规格书第四页的说明:

楼主:
初步猜测CPU不能自恢复时,系统电源很可能基本上没怎么被拉低,所以依靠系统电源来让WDO恢复可能不太稳妥(除非看门狗芯片的电源接在MOS管的输出端,但这样也不太可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