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问题

楼主(2012-07-29):
Fatal Error[Lc002]: could not ope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PARK IAR_Stm32I2c\stm32f10x_flash.icf"
运行程序出现这个错误,我看别的例程也有stm32f10x_flash.icf这个文件且能用,就复制到这个程序的工程里,还是不能用。为什么?

楼主:
应该是没有设置连接路径

网友A:
复制到工程目录下也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设置连接路径
引用 楼主:

设置一下连接路径试试

网友C:
ICF基本是内存分配的文件,你用txt打开,能看见。不同系列不同容量的应该不一样。可以直接复制一个。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0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FFFF;
F1系列的。没这个文件,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