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2-07-29):
我编写了下面住的那结构体,就是在一个结构体中嵌套一个结构体数组;程序如下:
typedef struct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
volatile uint32_t head;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head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tail;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tail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number;
}CAN_TXBUF;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rame;
uint32_t MsgID;
uint32_t DataA;
uint32_t DataB;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
哪位高手能指出哪里错了??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rame;
uint32_t MsgID;
uint32_t DataA;
uint32_t DataB;
};
缺少名字

typedef struct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定义结构体时其成员不能指定存储位置,把data去掉
  volatile uint32_t head;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head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tail;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tail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number;
}CAN_TXBUF;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rame;
uint32_t MsgID;
uint32_t DataA;
uint32_t DataB;
};
缺少名字

typedef struct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定义结构体时其成员不能指定存储位 ...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试试LS的方法,感觉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