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问题

楼主(2012-07-29):
在进入Debug界面时首先提示:
1、
就是Stack Warning
The Stack plug-in fail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main".The stack window not be able to display stack contets.(You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in the Tools >Options dialog box.)

如何解决?堆栈大小具体设置怎么设置?
2、上面的问题点确定后进入Debug界面,但是Debug Log 栏显示 Couldn't go to 'main'.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我在那窗口改了Stack的设置不报第一个错误,但还是有第二个错误?

网友A:
这个情况是不是出现在,从别的机器或路径下把工程拷贝过来之后出现的?
如果这样,我之前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都是直接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B:
.(You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in the Tools >Options dialog box.)
没用过这个

网友C:
直接重建工程吧

网友D: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就是直接重新建立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