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L0710和普通的四脚光隔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7-29):
HCPL0710原理图和四脚光隔原理图如附件所示。

网友A:
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引出来了输入、输出引脚。与普通的使用方式差不多。

楼主:
可是价格差好多啊

网友B:
1710是数字的,普通是模拟的。

网友C:
0710是CMOS输出高速光耦,可以达到10多M的传输信号,可以用在高速通信电路中

网友D:
与普通的使用方式差不多;但价格相差大,速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