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 内部晶振

楼主(2012-07-29):
PIC16f系列 内部晶振 寿命有多长 ,用一段时间会坏掉或者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A:
内部震荡是 RC震荡.  RC震荡变化最大是稳定影响.  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用这用着就彻底坏了.如果这样岂不是是个无用功呢?

估计芯片的寿面到头.RC震荡也不会坏掉.

网友B:
从来没有RC振荡器寿命的提法。

网友C:
单片机的寿命最短的应该是FLASH,FLASH什么时候挂了,芯片就挂了!

网友D:
内部RC对外界条件很敏感,电压,温度,干扰都有影响,时钟不准可以从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