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系统开发板wifi不停扫描并关闭,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29):
最近新入手一个android系统的ARM开发板,但是里面自带的系统其他功能都还正常,就是Wifi功能无**常使用,现象:打开Wifi时,系统就开始扫描信号,当扫描到信号后,就又马上关闭Wifi连接,然后就又重新扫描,永无止境的这样循环下去,该如何处理。

楼主:
在百度上搜,发现很多android手机也有这个问题,但好像没发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dizzy:

网友A:
代码跑的都不稳定的开发板你也要?

正确的处理思路是马上退货吧。。。。。

网友B:
楼上有道理

网友C:
这个跟android系统的中断相连,如果android用的是中断查询就是楼主的情况;如果android用的是轮询,就会不断的扫描,会很消耗系统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