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放大器输出满电压问题求教

楼主(2012-07-29):
LMC6062放大器,双电源供电,3.3/-3.3v,两路都是+IN端接地,—in端
没有任何信号前提下,在OUTA输出约3.3v的电压,在OUTB端输出约-3.3V的电压,请问怎么回事,是运放坏了吗?
谢谢建议

网友A:
输入端不能闲着,即使不用的运放也要接确定的电平。

楼主:
我输入端用电阻下拉到地还是有电压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