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此电路有无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2012-07-29):
电路如附件,Rfuzai是500欧的负载,两个二极管看起来有保护三极管的作用:当三极管的CE短路可以实现钳位,有个疑问是当负载短路的时候,这两个二极管有无保护三极管和电路的功能?谢谢了。

网友A:
两个二极管看起来有保护三极管的作用?楼主是如何分析的?

网友B:
请楼主发此部分的全图

网友C:
短路不是靠二极管来保护的,看电路应该是感性负载,二极管是用来放点保护三极管的,但是电路有短路保护的功能,下半部分应该和上半部分一样,发生短路后利用的是电阻,控制电路电流在1到2安培左右吧,然后保护那个三极管不被烧毁,先烧毁的是那两个电阻。

网友D:
二极管只保护三极管,没起什么负载短路保护呀。

楼主:
看来得加个负载保护电路了,还是谢谢大家哦...

楼主:
短路不是靠二极管来保护的,看电路应该是感性负载,二极管是用来放点保护三极管的,但是电路有短路保护的功能,下半部分应该和上半部分一样,发生短路后利用的是电阻,控制电路电流在1到2安培左右吧,然后保护那个三 ...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哦,当负载短路的时候,二极管会实现钳位,将三极管和电阻的两端的电压为二极管导通电压,这样流过电阻的电流不会太高啊,怎么会烧毁呢

网友E:
唉~

LZ,不要太想当然。
先搞明白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先弄清楚二极管平时到底是工作在正向还是反向

它凭啥要给你“实现钳位”?

楼主:
正常工作情况下,二极管应该是反向的。如果负载的某端突然接上很高的电压的话,那二极管会出现导通,这样把三极管E和电阻1实现钳位?

网友F:
正常工作情况下,二极管应该是反向的。如果负载的某端突然接上很高的电压的话,那二极管会出现导通,这样把三极管E和电阻1实现钳位?
引用 楼主:

在接感性负载时是用这样的二极管做钳位,三极管截止时动作。例如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

网友G:
5楼分西的对。。。二级管对CE短路是不起保护做用的。。。都短路了还钳个屁的位。。
可能是对感性负载,,,起到一个放电的作用。。保护一下三极管。

网友H:
我想看看下半部分的电路,是不是跟上半部分对称的,然后接地。
二极管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有点特别。

楼主:
奇怪,怎么自动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