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孔电流分析

楼主:
我选用了不同的网孔对电路进行分析,为什么结果不同,哪边出错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2-07-29):
起的名字一样,于是值也应该一样。晕:dizzy:
两边的I1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第一个网格的分析很明显是错的,你这样取的话I1就等于I2了,同时你的第二种网格取法是对的,但是你的计算式却是错的,应该是:3I1-2I2-2=0和I1+2I2=2。从而得到:I1=1,I2=0.5。

网友C:
并联串联,欧姆定律都可以解的问题,何必网孔,电路定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炫耀的啊。

网友D:
你列的第二个方程组是完全不成立的,根据你的第二个方程组的第一个等式你的I1表示的是通过1欧姆电阻的电流,也就是回路总电流,而你的第二个等式却把他当作了第一个2欧姆电阻的电流,也就是支路电流

网友E:
to LZ:

两个“网孔分析”都没错,为了便于区分将右图中电流标为Ia(图中I1)和Ib(图中I2)。

左图的网孔电流方程为

  1 I1 + 2 (I1 - I2) - 2 = 0
  2 (I2 - I1) + 2 I2 = 0

整理得

  3 I1 - 2 I2 - 2 = 0
  I1 - 2 I2 = 0

解得

  I1 = 1 A
  I2 = 0.5A

右图的网孔电流方程为

  1 Ia + 2 (Ia + Ib) - 2 = 0
  2 Ib + 2 (Ib + Ia) = 0

整理得

  3 Ia + 2 Ib - 2 = 0

解得

  Ia = 1 A
  Ib = - 0.5A

注意,最右面那个电阻的电流在左图中是 I2 = 0.5A,而在右图中则是 Ia + Ib = 0.5A,所以一致。中间的那个电阻的电流(方向向下)在左图中是 I1 - I2 = 0.5A,而右图中的则是 - Ib = 0.5A,同样一致。

此外由于两个分流电阻相等,直观就可知道 I1 = Ia,而 I2 = - Ib(交换两个分流电阻)。

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是电路分析的两大基本法则,其基础是KVL、KCL和I~V关系(欧姆定律是诸多I~V关系中的一种)。用此分析电路并无炫耀之嫌。

当然,对于某些电路,或许采用串并联或三角星形等效以及分压和分流等方法可以更容易得到其某一参数。但需要明白的是,这些都不是仅“欧姆定律”可以支持的。不能把欧姆定律过于“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