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

楼主(2012-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字,能

楼主:
怎样确定性能?

楼主:
还有就是选择周边元器件?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

网友D:
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

网友E:
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楼主:
嗯,还没定呢

网友F:
那先在simulator上模拟模拟吧

楼主:
好吧,共同努力,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