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一个概念疑问

楼主(2012-07-29):
在看到重映射的概念时候,看到书上写到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但是书上并没有描述两者的区别,麻烦大侠解释下,谢谢。

楼主:
楼上的发个中毒的网站干嘛

网友A:
概念性问题可以自己百度找到答案的

网友B:
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这区别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C:
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这区别不是很明显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是不需要解释

楼主:
百度了下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如I2S有3个信号,如果部分重映射是不是只有两个信号会映射到别的IO上去,而完全就是3个信号全部映射到别的IO上去...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百度了下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如I2S有3个信号,如果部分重映射是不是只有两个信号会映射到别的IO上去,而完全就是3个信号全部映射到别的IO上去...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你自己再多看下资料,在板子上试试这块的内容

网友E:
看下这两种模式下的管脚就知道了
手册上都有

网友F:
手册上对这个确实讲得不够易懂,需要自己做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