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M386的问题。

楼主(2012-07-29):
我用下面那副图焊接了一个386的图,问题一:空载的时候测试输出时10V,这是为什么?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吗?问题二:我接入负载的时候这时候输出变成了0v,这时候我加入输入信号,结果波形失真严重,但是我喇叭依然可以听出声音,示波器显示波形失真很严重,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实际的电路参数:250uf改为220uf,0.5uf改为0.47uf,1.2k的电阻我变成2K的滑动变阻器,BYpass我接的是100uf,其它参数值跟图中一样.

楼主:
这是386的内部电路图,麻烦各位高手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电源电压多少?你测试的输出是悬空的,没有接任何电路,不在回路中,测试是不准确的,你用手碰一下或者怎么着波动应该很大的,我不知道你加的什么信号,如果是声音的话输出本来就不是什么标准的波形,如果是正弦波的话,降低输入幅度看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楼主:
我的电压加的是12V的,我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给输入端加电压,失真情况是正半边的失真比较严重,负边失真还行。幅度值我已经降的很低了,不是输入太大引起的失真,空载的时候测试输出 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困惑。没有人给解答..............

网友B:
不是太难就是太简音了,所以没有人,     语音处理,电源,功放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