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变成-5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29):
功率不大 就电荷泵 IC或是自搭
功率大的,就要自己搭开关电源了

楼主:
找到办法了   用运放搭的反相器,挺简单的

网友B:
找到办法了   用运放搭的反相器,挺简单的
引用 网友C:

吐血
没负供电还想用运放出负压?

网友D:
如果你只是做5V转-5V,简单的话我觉得可以用ICL7660(美信的极性反转芯片),也可以用mc34063可以转-5、-12V等很多种负压,电路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

网友E:
-5v受教了

网友F:
7660是最好的选择,还要看你的负电源负载多大,查一下7660的资料就能确定了!

网友G:
TP7660 ME7660都可以了

网友H:
我搞了一个移动电源开发技术讨论的QQ群:250087630,欢迎大家来讨论。另外在CSDN.net网站也上传了一些移动电源的原理图与源程序,欢迎大家下载,(搜索“移动电源”关键字)

网友I(2012-11-13):
TI的DC/DC芯片可实现这样的方案:LM2596, TPS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