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全局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2-07-29):
1. #ifdef OS_CPU_GLOBALS
2. #define OS_CPU_EXT
3. #else  //如果没有定义 OS_CPU_GLOBALS
4. #define OS_CPU_EXT extern //则用 OS_CPU_EXT 声明变量已经外部定义了
5. #endif
第二行如果定义了OS_CPU_GLOBALS,为什么还要有#define OS_CPU_EXT,这个是什么意思。后面不带任何字符串,什么意思来的,这行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A:
你把第2行删掉试试,会冒出来无数编译错误:未定义的符号"OS_CPU_EXT"。

楼主(2012-11-18):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多未定义的错误么,这只不过是一个空定义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