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2-07-29):
目前在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楼主:
看来我得仔细核对是否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楼主找到原因记得再跟大家分享啊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E:
楼主问问题,最好能说清楚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