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通用单级运放一般放大最大到多少倍?

楼主(2012-07-29):
看了几个答案 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1、通常不要超过100倍,以免不稳定,放大倍数越大,对设计水平和器件的要求也就越高。2、表放大、前级放大一般10倍,主放大器50倍左右,具体看器件。如果需要可以搞多级放大来实现,以降低对器件的要求

网友A:
这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吗

网友B:
楼主没有仔细看文字把

网友C:
呵呵,进来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的问题。

网友D(2013-05-25):
一般单级运放不超过100倍

网友E:
另外要看你放大信号的频率,以及你所用器件的参数增益带宽积等,以及放大后是否失真。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H:
考虑到放大失真问题的,每种放大器都有自己的放大倍数限制的,合理利用就好了

网友I:
学习学习   楼主   运放这一块   感觉目前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吃透   顶一个

网友J:
多级放大也要注意总的相移,以避免电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