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断不允许重入式调用函数

楼主(2012-07-29):
PIC单片机不允许主函数与中断函数调用同一个函数。那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不是有个reentrant吗?没用过PIC单片机,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问的C还是汇编?C不清楚,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函数抄一遍,或者想办法规划软件架构,不要出这种问题。汇编的话,你自己就是爷,不存在重入不重入的问题。

网友C:
很好解决。写两个函数  即便功能完全相同

网友D:
很好解决。写两个函数  即便功能完全相同
引用 网友C:

可以,也可以在中断中设置一个标志。
后在循环澡检测这个标志。有标志再调用那个重入函数。
不过,这样做后,调用函数的执行的实时性会有点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去试试这种方法

楼主:
有人说在中断函数前面加上 #parama level 1,不知这种方式可以不?

网友C:
PIC 不让你弄 就是让你少犯错。

而你现在却千方百计的让自己出错。

所以真正想做稳定性高的产品,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两个函数  即便功能完全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c不让中断与主函数公用函数,如果想要在中断内时间刷新显示等等的,该怎么办呢?用标志位么?然后在主函数内判断标志位。

网友C:
对啊 全局变量啥的 标志为啥的

网友E:
一个好的架构是不应该出现重入风险的。

网友F:
第二次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

#pragma interrupt_level 1

楼主:
多些大家指点啊,我决定用标志位试试。

网友:
哈哈!原来这样

网友G(2012-12-16):
郁闷,今天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搞了一天,一步一步删着调试,我在引脚电平中断里调用一个与主函数共用的子函数,原来编译后的FLSH空间为39%,调用后变为89%,就一句调用语句,在中断里分别判断并调用两个子函数中的其中一个,居然1KFLSH不够用,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