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控式交流调压 仿真波形不对,求指导

楼主(2012-07-29):
下图1是斩控式交流调压 multisim仿真原理图

下图是仿真示波器波形

望各位高人抽看帮俺看看,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都去看奥运了吗,呵呵。

网友A:
MOS管输入公共端错误。V2下端应接节点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maychang大师,按你提的修改之后就正确了。我单片机玩玩还行,模电真的要了我的命,一个mos管折腾了我很久。这个暑假,决心修炼模电,所以经常潜水在模拟技术板块,也看到几位大师热心的帮助我们这些新手,真心谢过了,并且向你们学习。
这个交流调压的东东,是想用在热电阻加热器上的。之前用mega16+热电偶+继电器+电热丝+pid 做了温控装置,效果不理想,温度跳动的厉害。估计是加热器热惯性太小,所以想用交流调压的方法来做做。还要请教一些问题:
1 元器件选择方面。 很欠缺经验 网上找了这些 IRF840 1N4007
2 mos 管的驱动。 采用集成芯片ir2110 或者图腾柱电路。
3 电路保护方面得采取哪些措施,对强电怕怕的。
4 如果实验不好想继续采取直流加热试试。

修改后正确的波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路过的也帮帮忙。

楼主:
发现二极管 可能不够用。大电流的话会烧坏,改用m:)os管,过零触发,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