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2-07-29):
看到很多电运放电路,在输入与输出之间并有一小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呢,他的容量如何选择最好。如图C35

网友A:
是降低电路的高频增益,防止高频振荡。容量我没有实际选过,应该是先保证对有用的信号fs基本不衰减,而后对高于fs频率(比如频率为2fs)的所有信号进行较大的衰减,不让在振荡频率处的信号增益大于1。

楼主:
期待更多的回复。应有更好的选取形式。

网友B:
好像听说那个C是为了相位补偿,貌似是输入端有个啥寄存电容的导致的相位滞后。(要是这样的话就如二楼说的是为了防止高频振荡)
至于大小 估计跟并联的R是有关系的。精确的数字估计要通过示波器看相位才知道。

网友C:
同样很费解这个电路,最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作用!帮顶了!

网友D:
相位补偿

楼主:
没人知道怎样选择吗?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E:
回复 楼主:
WC=1/(R71*C35),在音频放大器中它就是上限截止角频率在2*PI*20K左右。

网友F:
输入输出串接的电容是高通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是根据你的信号频率决定的,!!!!

网友F:
运放的反馈端并的电容起相位补偿作用。。。!

楼主:
新手,麻煩大家寫明了一點,公式如何算就行,列如應用在音頻方面。

网友G:
米勒效应(Miller effect)是在电子学中,反相放大电路中,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或寄生电容由于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其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值会扩大1+K倍,其中K是该级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虽然一般密勒效应指的是电容的放大,但是任何输入与其它高放大节之间的阻抗也能够通过密勒效应改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米勒效应是以约翰·米尔顿·密勒命名的。
可以采用平衡法(或中和法)等技术来适当地减弱密勒电容的影响。   平衡法即是在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连接一个所谓中和电容,并且让该中和电容上的电压与密勒电容上的电压相位相反,使得通过中和电容的电流恰恰与通过密勒电容的电流方向相反,以达到相互抵消的目的。

网友H:
我觉得是为了提高相位裕度。对于二阶系统,输入方波时,根据输出的超调可以估算出相位裕度,一般超调30%,就有30°的相位裕度。调节这个电容,使超调小于20%,则可以获得45°的相位裕度。

网友I: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就行了

网友J:
大多起频率补偿,也有作低通用
至于如何选择 Datasheet有写的话就按它选
没有就按波特图自己算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楼上说的是。
  基本分为相位补偿和滤波两个功能。
     相位补偿此电容须取一定的值,根据OP和外围电路的选择决定。太小补偿了没用,太大形成过补偿,反而会振荡。此种补偿基本是补偿OP系统的第二极点,使其在接近0DB轴时保证足够的余量。
    滤波的前提条件是这个系统已经有稳定的余量,即:就算接成跟随形式也能够稳定(跟随基本为一种最不稳定态)。

网友L(2013-01-06):
最近也在看这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