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调制PWM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7-29):
使用STM32F103VB的TIM1输出PWM,拷贝了3.5固件库例程下的6step法驱动BLDC(直流无刷电机)的程序,在模拟状态下使用TIM1的重映射功能,在keil的模拟逻辑分析仪上,观察GPIOE_IDR状态(PE8-PE13),能够得到正确的波形。问题是:不使用模拟,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调试,在PE8-PE13上示波器看不到波形,程序是ST的例程,直接下载使用,哪里有什么设置没有做好?硬件没有问题,其它程序正常。有遇见过此类问题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涉及到复用、映射最好还是看看其勘误手册。

网友B:
检查下你的目标板好没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