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板子 求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2-07-29):
本来是机械的,现在做电子,无奈从基础学起,没想到画个板子这么郁闷,这是画的第一块板,前面原理图什么的还好,布线感觉好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连线,看了些布线规则也不太懂,各位前辈们,相信你们也经历过我这个阶段,理解小弟现在的心情。。。希望前辈们能给些指导,尽力拍砖,小弟感激不尽。。。。

图:

网友A:
1、通孔小了点
2、晶振负载电容远了点
3、没看到MCU电源去耦电容
4、晶振外壳没有接地点
5、按键布局再松一点,有空间条件松一点会好按一些

对于新手来说,这块板布得很不错了

网友B:
像LZ这样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板子可以看出来LZ做事的态度还算比较认真

布局做的很美观,但是走线怎么都用一个宽度的走线,建议LZ后面还是要多学学

网友C:
线宽: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前辈细心的指点,我会查找资料考虑这几点再进行更改。。。。祝您工作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和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大电流部分线宽我会加大。。。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线宽。还有板子没有固定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确定安装孔位置 所以就没画 谢谢指点。。。。

网友E:
板子还可以做小点,功率器件间隔可以大一点,走线感觉像是自动布的,像我截图这种从焊盘拐角出来的线,是不允许的

网友F:
一样粗细的线?
而且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G:
跟自动布线 没太大区别。 这种板子要重新画。 而且该粗的没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我会改正这种走线。。。。工作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宽已经改了。。。我会多看一些手动布线的资料。。。非常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已经在重新画了。。。希望前辈以后能多给小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