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纯虚函数

楼主(2012-07-29):
有这样一段代码:
class Base
{
public:
virtual ~Base(){};
virtual void show()=0;

};

class Derived:public 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show(){cout<<"derived show....."<<endl;}
void other_show(){cout<<"derived other_show......"<<endl;}
};

int main()
{
Base *b=NULL;
Derived *d=(Derived *)b;//这里把一个指向纯虚基类指针转换为他的派生类对象,感觉有点不对劲,但运行起来是可以的,一般来说,把指向派生类的指针转换为指向基类的指针是安全的,但是这里的写法好吗?
d->other_show();
}

网友A:
这么调用成员函数 本身就不安全啊。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出现,肯定与计算的过程有关,最好的办法是检测代码,找出潜在的问题。

网友C:
不提倡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