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电路引发震荡,不理解,请大家指教。

楼主:
简单的一个高通电路,用在两极运放中间,想滤除输入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实际测试的时候输入一个叠加了直流信号的正弦波,因为前级运放采用5V供电,A点的正弦波顶部有削波,但是经过高通滤波后,在B点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把B点后面的电路断开波形同样是有震荡的。想不明白低通滤波为什么会引起信号的震荡,测试时发现A点正弦波不削波的时候B点的信号也是正常的,只有在A点正弦波信号顶部或底部削波的时候B点信号会出现震荡。请大家指点。
下面第一张图是电路,第二张图是A点的波形,正弦波顶部削波,第三张是B点的图片,可以看到波形出现了比较大的尖峰,看上去是波形发生了震荡。

楼主(2012-07-30):
我用multisim仿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B点后面的电路都断开了,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呈容性负载,相当于B点有个电容对地了。

网友B:
确实有可能的,高通的话,容易产生突变的波形。

楼主:
示波器探头呈容性负载,相当于B点有个电容对地了。
引用 网友A:

但是现在用AD直接采到的信号也是向这个样子有波形的畸变的。

楼主:
确实有可能的,高通的话,容易产生突变的波形。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由于高通滤波的固有特性决定的?在正弦波削顶的那一段频率范围比较广,经过高通滤波后,滤除了直流成分,故而产生了波形的畸变,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的办法呢?

楼主:
如果是高通滤波的固有特性决定的,仿真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还有,检查一下示波器的测试系统,示波器很容易被干扰的。
高通容易产生突变份量,但是应该不会这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如前面所说的,直接用AD采到的数字信号也是与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一致的,有很大的突变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