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平方厘米PCB散去4瓦功耗,靠谱不?

楼主(2012-07-29):
PCB尺寸约100平方厘米,整板功耗约4瓦,几片BGA封装芯片,无风扇,无散热片,
环境温度85度,芯片温度控制到不大于100度,靠谱不?

网友A:
4瓦功耗不是很大,PCB布局注意点。有条件最好还是做下热仿真。另外不是每片芯片都要控制到不大于100度。具体要看每个芯片的功耗,热阻,Tj

网友B:
不靠谱,,除非整板均热,实际上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