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FATFS读写,求例程和指导

楼主(2012-07-30):
我用的是神舟1号的开发板

网友A:
ST的USB HOST MASS STORAGE例程中带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

网友B:
首先你要写好sd卡驱动,测试没问题就移植文件系统,网上一搜,大把资料,与其坐着等还不如自己搜搜资料,这些很多资料的,假如楼主搜不到的话,我可以给些资料你,不过没移植鬼佬的文件系统,自己瞎弄了个玩玩

网友C:
前段时间玩了一个, 发现做得很容易移植, 推荐给你.
叫 FatFs. 很好找, 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D:
几天时间都能写个出来,
最近花了几个晚上研究并写了个fat16的出来,因为以前别人的实在看不懂...
再回头看别人写的...豁然开朗。
弄明白了fat16,fat32也是菜...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库版本:3.5.0
sdio (4bit + DMA 模式) + FatFS(R0.09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