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荡电路电压不稳定的见解

楼主(2012-07-30):
最近做了一个震荡电路,很奇怪,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迷津。
如图:该电路供电是由绿白两线输入60MA电流,经ZD4稳压到12V,该12V为 后级电路供电,震荡电路由推挽放大后级的 C9,C3以及PIN1,PIN1之间的线圈构成。
问题就出在当线圈连接到电路中构成震荡的时候,该电路的供电部分,ZD4两端的电压就开始变化最终从12V变化的10V左右才稳定,变化的时间有1分钟左右,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迷惑了好久了,那位大哥指点下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就在于供电绿白两线输入60mA电流太小。

网友A:
重复发帖。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要多大的电流呢?60MA 倒是测量过 当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从12V 变化到10V 的时候60MA没变过,60MA 的电流是30V 的电压提供的,算过应该能带得起后及的所有电路呢

网友B:
12V电源处加个22uf的电解电容试试看。

楼主:
7# myf3659 好的,这就过去试试看先

网友A:
大家一定见过这些单位:mW(毫瓦)、MW(兆瓦)、mV(毫伏)、MΩ(兆欧)。因此,不要把mA(毫安:10^-3安)写成MA(兆安:10^6安)虽然MA(兆安)实际用得不多,但最好不要混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以后注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