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的一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7-30):
我的负载是个传感器,相当于30欧的电阻,我接负载是测得负载上的电压才4.22V,当我将8角接的电阻改为47欧的时候负载和空载是的电压均为6V如图

楼主:
在此想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我的电路按照这样的设计有什么问题没?
2、电路中的电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感,普通的电感对于电路有什么样的影响?
3、看见很多资料上基本上8脚的那个电阻都是180欧,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还是把最近做的情况说下把,焊了块面包板,电感用的330UH的绕线电感,二极管用的是SS14没找到肖特基二极管,电容电阻大小都跟第一副图上一样,接上5V电压后测输出电压为0,并且MC34063很快就很烫,估计就2S钟就烫的不能碰,并且电感也很烫,请高手分析下是出现什么状况了,谢谢!!!

网友A:
为嘛把检流电阻去掉?没有过流保护了
功率电感就行
看看内部图就知道8脚电阻干嘛的

楼主:
检流电阻太小找不到所以给省去了,我用的电感是一般的绕线电感,现在用面包板搭了电路,
但是没输出而且芯片很烫,电感也很烫

网友B:
LZ:首先,检查你的搭的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电路电流很大才会导致芯片等元件过分发热)
    其次,从芯片的内部结构得:
         1.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脚5)通过外接分压电阻R1、R2监视输出电压(两个精度不低于1%的精密电阻) 。其中,输出电压Uo=1.25(1+ R2/R1)由公式可知输出电压 。仅与R1、R2数值有关,因1.25V为基准电压,恒定不变。若R1、R2阻值稳定,U。亦稳定。
         2.  5脚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1.25V同时送入内部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当5脚的电压值低于内部基准电压(1.25V)时,比较器输出为跳变电压,开启R—S触发器的S脚控制门,R—S触发器在内部振荡器的驱动下,Q端为“1”状态(高电平),驱动管T2导通,开关管T1亦导通,使输入电压Ui向输出滤波器电容Co充电以提高U。,达到自动控制U。稳定的作用。
        3.  3脚外接振荡器所需要的定时电容Co电容值的大小决定振荡器频率的高低,亦决定开关管T1的通断时间。
    所以,建议首先检查硬件电路再调节5脚上的电阻。

网友B:
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楼主:
7楼:
谢谢你的提醒,今天我把电路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短路的地方,
我接5V电源芯片还是很烫,我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5脚的分压电阻
R1  R2上均无电压,还想问下就是在线计算器的提示
“在这样的输入电压下并不适合这样的输出电压配置”
这个会对电路有影响吗?还是说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太接近不适合?

网友C:
测下输出电流,看电流是否过大,电流过大,芯片内有过流保护,会关断不工作。我觉得你的几个电阻都很小,看下他的经典电路

楼主:
10楼:
R1  R2小的话对于电压有影响吗,按公式算的话应该是比例够了就OK,会不会是电阻小了所分得的电压变小的原因,由于我的这个输入与输出配置不能用在线计算器算出各个元件的参数,所以电阻是我自己搭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弄好了,换了个1N5819的肖特基二极管再加上个限流电阻
电路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芯片也不发烫了,带上负载也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