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烧程序,供电芯片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本菜鸟最近在公司画了一个24V/4A恒流源的电路,用了一个STM8的单片机选择恒流或恒压模式,可是烧程序的时候,给单片机供电的那个REG11175芯片会很烫,程序也烧不进去,求个位大侠们指教!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先找到发烫的原因,再讨论烧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B:
汗~

LDO你给他输入24V?

网友C:
用仿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