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345的触摸防水试验如何处理

楼主(2012-07-30):
大家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CY8C21345芯片做的触摸按键一组,现在想知道这个如何做防水试验呢?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案?例如到达什么效果才能算是按键可以的~~很急谢谢

网友A:
你已经在设计上做了防水处理了,是吗?我看到过用水浇上去不影响按键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方案差不多定了,现在在做一系列实验,什么EMC,抗干扰啊,防水啊,就是防水实验没什么好方案,我都是把按键组装好,即有面板那种,然后用水去浇面板,从仿真图像上看波形变化,和手指按下相比,不知道行不行这样~~

网友A:
我看到过有这样测的
水去浇面板
水滴滴到面板上
湿抹布擦表面模仿潮湿的环境

大家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我遇到的一样,我也是这么做的,O(∩_∩)O~希望CYPRESS能提出更好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