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烧程序的时候,供电芯片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本菜鸟最近在公司画了一个24V/4A恒流源电路,用了一个STM8的单片机选择恒流或恒压模式,可程序的时候,给单片机供电的那个REG11175芯片会很烫,程序也烧不进去,求个位大侠们指教!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线性稳压器的功耗=(Vin-Vout)*Iout+Vin*Iq
烫不烫测一下工作电流在看看芯片规格书中的热阻就知道了

网友B:
烧程序的时候,烧写器也可能是用电路板的5V供电(有的是USB,有的是电路板的5V);
量量5V还有几V;

网友C:
烧程序时电流比较大。另外MCU的IO出现高阻,你也要看此时外部电路的情况

网友D:
功率问题,或者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看有没有焊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