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感时一般看那几个参数?

楼主(2012-07-30):
选择电感时,一般看手册时,看那几个参数?
首先看封装尺寸满足。然后电感有什么额定电流,饱和电流。那些搞不清楚。。。。。不知道大家看电感手册时,一般看那几个参数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A:
封装尺寸,额定电流,电感量,我一般看这3个

网友B:
先看封装,然后再看这几项

网友C:
一直对电感量和对频率什么的关系,,不大懂,,反正保证通过电流不烧坏电感就好了,然后再实际测试,,,能工作,不烧坏电感,哈哈。。。想想好不严谨呀。。。

网友D:
如果通过的电流过大,虽然不会烧坏电感,也会造成电感饱和失去作用!在DCDC中要注意

网友C:
超过额定电流肯定会烧坏电感。。。也有烧过电感的经历,。,,。,,

网友E:
4#正解!
封装、电流、频率、直流电阻值、电感量。

网友F:
进来学习的:lol

网友G:
一直对电感量和对频率什么的关系,,不大懂,,反正保证通过电流不烧坏电感就好了,然后再实际测试,,,能工作,不烧坏电感,哈哈。。。想想好不严谨呀。。。 ...
引用 网友C:
频率跟阻抗有关啊,Z=jwL

网友H:
封装、电流、频率、直流电阻值、电感量,误差值,阻抗与频率的关系  都要看  呵呵

网友I:
4楼的图比较好,很多DC-DC手册会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和推荐的。

网友J:
新手,刚学的

网友K:
电感在体积合适的情况下,还是余量留大点好,毕竟其损坏不大。

网友L:
如果是滤波使用,建议查看下其自谐振频率,使用时候躲开这个点。

网友M:
哪位解释一下电感是怎么饱和的?

网友N:
看设计需要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