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功率、占位面积的考虑……还有可能就是直接拷贝老项目,懒得统一更改了

网友B:
1 0805呢,封装大点,中间好穿根走线
2 0805体积大,有几个器件要更换调试用,所以体积用大点的好换
3 0805还有一对的库存,但我喜欢用0603的,那就2种并存吧
4 确实流过电流不一样,要用大封装的
5 反正板子面积足够,价格成本不敏感,懒得改了,就并存吧,反正是老项目接手过来的。

网友C:
各种猜想,直接从封装上面考虑,功率,间距等等都有原因的吧。

网友D:
3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与实际情况相比,觉得很有可能和更换元件和调试有关
还有个问题,这类电阻不同的封装,是不是散热能力也不一样

网友E(2012-09-10):
功耗特别小的地方用0603,    0805是1/4W的功耗   当然也有可能是看心情随便用的   不必太纠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