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别的单片上能运行的程序为何不能在PIC上运行

楼主(2012-07-30):
下面这个是温度查表程序,我在IAR编译成三星的,运行正常,在PICC编译下,用PICKIT3仿真,烧录都卡住了,仿真的时候发现程序判断完这句后 else if(code==temp_code) 直接跳到了difft=upper-lower; ,然后一直在这里循环出不来了,请教一下大家,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我用的是MPLAB 8.80 PICC 9.80 芯片是PIC16F1937

unsigned char get_inc_table_index(unsigned int code)
{

unsigned char lower=0;

unsigned char upper=199;

unsigned char difft=0;

unsigned char new_index;

unsigned int  temp_code;

if(code>=temp_inc_index_code[199])

{

return 199;

}

else if(code<=temp_inc_index_code[0])

{

return 0;

}

else

{

difft=upper-lower;

while(difft>1)

{

new_index=(difft>>1)+lower;

temp_code=temp_inc_index_code[new_index];

if(code>temp_code)

{

lower=new_index;

}

else if(code==temp_code)

{

return new_index;

}

else

{

upper=new_index;

}

difft=upper-lower;

}

if((code-temp_inc_index_code[lower])>(temp_inc_index_code[upper]-code))

{

return upper;

}

else

{

return lower;

}

}
}

楼主:
不好意思,本来想传图片上来的,看的清楚一点,今天一直不能上传文件,请大家将就的看一下,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程序没有写好

楼主:
解决了,在while前面加了个NOP就好了
不过还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那位大侠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图能传了

网友A:
被优化了吧??
   LZ你看一下汇编代码,看一下difft=upper-lower是寻些语句。
     查一下,指令说明,在看一下这些语句有什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