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30):
不得不批评下楼主了,你的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下面图应该是一个测大电流的电路I/V电路。上面图应该是一个AD电路,没接触过那两个芯片,两个电路要合并,只需要把下面电路的输出接到AD输入就好了,然后软件计算电流大小。

网友B:
通过IA168,电流就转换为大概相当数值的电压信号了,在用个运放做跟随隔离,避免ADC影响到信号源,这里电流范围大小是多少,要检测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To 2楼:
   不好意思。接受批评指正。
   图一是:TL494驱动的buck电路
   图二是:INA168电流检测电路

希望前辈高手,帮帮忙,帮分析一下两个电路,分析一下各元件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

楼主:
例如,两个并联的MUR3060到底有什么作用?IRF9630为何要并联上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诸如此类、

网友C:
二极管并联增大电流呗,还能干啥
回复 楼主:
那是MOS的体二极管,谁告诉你是并的肖特基?难道LZ从来就没有见过MOS原理图中带体二极管的画法!!!!

楼主:
图中用TL494 AD采样,之后需要加一个缓冲电路吗,怎么有的资料说需要缓冲呢?

网友D:
看来LZ是想做一个 24V ---> ?V的降压电路,而且需要过流保护或者C.C.功能。
你原本只有第一个buck的图。后来找了第二图想实现对电流的控制。这2个图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可是你自己并没说要求,就希望得到大家对2幅图的组合的建议。这是很难的。
如果只是随便弄弄到没什么,但要是做产品,考虑的可多了。
首先第一幅图,那个组合是低成本方案的考虑。
而你第二幅图,那个电流检测的成本可不便宜啊。

楼主:
To 8楼:
          对啊。想做一个24v—8伏的降压电路。什么是C.C.功能啊,不懂。
          想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呢,想拿这个项目做练习呢. 有如下任务、要求:

之前那条帖子说错了,抱歉。该电路采用的是用INA168 AD采样,OPA350有的资料说是作为缓冲电路,另外,这个缓冲电路真的很必要吗?

楼主:
又错!:L  INA168是用来驱动AD的。

楼主:
好像INA168跟OPA350组合的目的是跟降压电路形成恒流源?那种思路是正确的啊?

网友E:
捧杯题噢

楼主:
上图TL494的降压电路,负载变化时,怎样调整脉冲宽度呢(PWM)呢?
设计可能需要均流控制(譬如主从均流法),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楼主:
图中TL494的降压电路。输出电压的计算是根据 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占空比 吗?如果是,是怎么控制其占空比的? TL494的Vref 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基准电压啊?
TL494的基准电压是可以自由变化的?
懂得朋友,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