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感选的对不对

楼主(2012-07-30):
我的DCDC降压芯片工作频率1.6MHz
我用图片中的电感可以吗?
我今天才听说有高频电感,我图片中的电感能工作到1.6MHz吗?

楼主:
用DCDC芯片搭的DCDC电路,啸叫。
最后用钽电容代替陶瓷电容就好了。电感还是一直用LS图片中的电感。
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高频电感,
手头也没有高频电感做实验,所以问问大侠们,是不是应该用高频电感。

网友A:
应该用高频电感,你的频率上升到1.6MHz了!:funk:
低频电感工作在高频下,电感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网友B:
我一般用第二排第一和第二这种,
至于频率,你还好看看电感的规格书,他的频率到多少? 另外也要看电感的电流
选好合适的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就图中电感,可有规格书??
我也很想看规格书,卖家只卖,没规格书,网上也不好找。没型号啊。。

楼主:
我一般用第二排第一和第二这种,
至于频率,你还好看看电感的规格书,他的频率到多少? 另外也要看电感的电流
选好合适的电感
引用 网友B:

第二排第一和第二这种也是工频电感,只是增加了屏蔽。内部绕线用料应该和其他没不同。

淘宝搜索的这种好像是高频电感,价格也不菲。

楼主:
谢谢t前辈,
图片中的电感属于您资料28页SM系列
截图一下

测试频率高达2.5MHZ。
那我用在1.6Mhz完全可以了。

楼主:
这种工字型的47uH功率电感能达到2.52MHz吗?

网友C:
对电感的选取一直半解的进来学习下

网友D:
高频电感和外型没啥大的关系,关键是磁芯的选择。

网友E:
电感资料太全了,

楼主:
回11楼,那我买电感的时候应该如何辨别??
是不是用电感测试仪来测量??

楼主:
一般的电感测试仪,最高测量频率到200K,如何测量2.5M频率下的电感值???

网友F:
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G:
t叔总是来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