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MSP430G2303 P3.6 PWM输出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2-07-30):
为何MSP430G2303 P3.6 PWM输出一直为低电平?初始化程序如下:

  P3SEL=0x40;   //P3.6 TA0.2 output
  P3SEL2=0x00;  //
  P3REN=0x00;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disabled
  P3DIR=0xcF;   //
  P3OUT=0xcb;

//定时器初始化
  TACCTL0=OUTMOD_4;        // toggle mode
  TACCR0=10;                     //
  TACTL=TASSEL_2+MC_3;  // SMCLK, /1 , updownmode

楼主:
如果设置为IO模式,P3.6是能够输出高或低电平的。

网友A:
外围接了什么?

网友B:
你把外围IO的元件去掉,能正常输出?

楼主:
外围接了一个非门驱动。跟外围器件应该没关系。因为IO工作模式的时候,采用延时的方式,是可以输出脉冲的。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顶顶更健康。

楼主:
解决了。
TACCTL0=OUTMOD_4;     改为 TACCTL2=OUTMOD_4;

网友C:
PWM的设置输出还是有很大学问的啊,一个寄存器没设置对,也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的啊

网友D:
1# 阿尔法99 配置有问题,你选择的是P3.6,其功能是P3.6/TA0.2。那么就应该是CCTL2=OUTMOD_4

楼主:
1# 阿尔法99 配置有问题,你选择的是P3.6,其功能是P3.6/TA0.2。那么就应该是CCTL2=OUTMOD_4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上同学,你看的是哪个文档? 方便告诉一声。

网友E(2013-08-12):
你好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  你有没有它的原理图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