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L494升压

楼主(2012-07-30):
怎么用TL494搭建boost升压电路,输入不确定。输出稳定的电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TL494早期用在AC-DC电源模块上

网友B:
简单
输入不确定,电路也不确定

网友C:
不确定也要有个范围把

网友D(2013-09-05):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也要有个范围把

20V到30V,输出要能达到36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V到30V,输出要能达到36V

呵呵,这不是电子比赛的要求么~~~直接用PFC片子来做就是了,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