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ATmega162的板子在50℃的环境下运行约一个多月出现死机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ATmega162的板子在50℃的环境下运行约一个多月出现死机

楼主(2012-07-30):
做的是风电传感器,功能为接收485传过来的信息,转换后通过SPI输出给外部的DAC,现在风场温度较高,模块出现死机,看门狗等已开启,且如果10秒内数字不刷新,强制重启模块,但还是未解决问题,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急啊

网友A:
重点测试一下软件,在大数据量通讯、意外终端等情况下是否保证运行。再就是供电系统,是否受到了雷电等干扰,这种问题的几率相当大。单就AVR来讲,工作在50度挂掉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诡异的地方在于通讯部分是正常的,有指示灯在闪烁,SPI端观察不到,只能观测到经DAC输出的模拟信号停滞无变化,因壳体是封起的,无法测量,从风机上拆卸下来,在实验室测试几天(包括在通讯端加干扰、用热风枪吹)皆正常工作。

楼主:
数据量不大,100ms通讯一次,采用三级雷电保护电路,现在怀疑是不是DAC死机。。。据现场人员说模块无重启现象,也就是看门狗没有触发,要不就是看门狗挂了,重新给模块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