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输出波形中有20k的包络

楼主(2012-07-30):
电路如图 用2个电阻对信号源进行分压输入1M左右5v的标准正弦信号,输出的信号很乱其中上面还有20k的包络,信号源内阻应该很小,按照这个阻值应该可以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就像电阻带了感性特征一样。

网友B:
信号源不纯正吧。
你仿真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用的是那种老的模拟信号源,示波器看了输入端的信号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意思是说电阻中有寄生电感,但这个寄生电感怎么会产生这种波形,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A:
6# tom_2_2 这个我也不清楚,既然现在知道是信号源的问题,可以拿个高带宽的模拟示波器看看

网友C:
不会是使用了有感电阻吧,买些无感电阻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