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如何一次性改变designator的位置?

楼主(2012-07-30):
请教大家一下,在altium中如何一次性改变designator的位置?我将designator全部选定后,下一步改如何操作才能使其都放到元件中心?谢谢。

楼主:
是下面图所示在edit--align里面吗?我这里没试成功呢?

网友A:
批量修改功能你会用不?

楼主:
哦,多谢提醒。发现那个autoposition选项了。

楼主(2013-09-25):
全局编辑元件的标识符designator,使其都在元件周围的某一个位置。

网友B(2015-09-23):
这样解决不了旋转角度的问题,我摸索出来的完美解决方法见:《Altium Designer_AD_ Assembly装配图元件Designator标注终极教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