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经验的几点记录

楼主(2012-07-30):
电源部分
    使用了AC-DC5V的变压器,在引入板子的入口处加了一个自恢复熔丝fuse以防止电路
出现短路等故障,对引入的5V又加了一个10uH的电感以隔离高频部分,然后对5V还有220u
和0.1u的电容滤波以期得到干净的+5V电源. 为了得到适合2407A的+3.3V供电要求,使用了TI推荐的TPS7333QD,输出+3.3V/500mA,而且还有一路200ms延时的RESET信号可以复
位DSP. 由于电路中还有AD,DA部分,所以还需要用到模拟电压和模拟地部分,为了隔离,在
系统使用了电感(10uH)或者磁珠进行隔离,如果电路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使用0 ohm电阻进
行隔离.

IO口的驱动能力
    由于DSP的IO口没有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强,例如在控制指示发光管的时候可以加
一个三极管(如8050)来增大驱动能力再驱动发光管.

注意电平转换
    由于电路中有3.3V与5V的IC,所以在进行接口的时候要注意电平转换问题,推荐的转换
芯片是74LVC245,74LVC16245等,既实现电平转换又实现了缓冲.

楼主:
使用了AD1674外扩了ADC
    由于2407A的内部AD只有10位分辨率,所以使用了AD1674外扩了ADC,为了给
AD1674供电,需要+/-12V的电压,所以在电路中采用了DC-DC模块NR5D12/100,方便了电路
设计.在模拟开关CD4051部分还是需要+/-电源的.

常用的运放
    常用的运放 LM324,LM358,CA3140(高输入阻抗10^12),OP07.具体使用可查阅资料
建议
    对DSP2407A的输入引脚最好能经过74LVC245的缓冲.SCI,SPI,CAN 部分引脚起码要
进行缓冲电平转换再接入DSP,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光偶(快速点的6N137,慢点的有
TLP521,4N25).

时钟处理
    时钟部分可以选择无源的晶体或有源的振荡器.10M即可,可以利用内部的PLL电路来倍
频,这样可以减少板子上的噪声.

楼主:
关键引脚处理
    2407A的几个关键引脚需要特殊处理.例如,PLLVCCA需要加干净的3.3V,BOOT_EN/XF
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PLLF与PLLF2需要根据时钟来选择外接的电阻电容,VCCP需
要有个插针,BIO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CLOCKOUT可以扩展出来以供测试用,MP/MC需
要一个插针,READY/ ENA_144 /VIS_OE 需要加上拉
4.7K,PDPINTA/PDPINTB/XINT1/XINT2也可以加上拉10K.

整流桥使用
    在电源部分还可以接一个整流桥,目的是防止电源极性接反,整流桥在直流中可以作为极性校正电路来使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笔记,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A:
简洁。。。说错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关于DSP外部RAM、ROM扩展电路的设计经验和方法?可否推荐下

网友C:
呵呵,就喜欢看有关经验分享的一些贴子,希望有所借鉴,不错

网友D:
谢谢楼主,希望楼主继续分享

网友E:
很不错啊,多谢楼主总结,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