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30):
如图所示:Vout=(1+R17/R15)(Vo1 - V-),现在想实现当V-大于等于Vo1时使输出为0,可实测当v-=Vo1时,输出为0.13V,而当V-大于Vo1时输出反而变为0.33V,按理说当V-大于Vo1时输出为负,由于电源的限制这里只能输出为0,怎么这里反而输出比V-=Vo1时为大了呢,是因为运放本事的原因?
  原来在Vo1后直接接一个同相放大,Vout最低可到0.07V左右,想通过以上电路来进一步降低在输入为0时的Vout,怎么反而行不通了,有其他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错了 我算出来的结果是Vo=2V1-2V_(把Vo1改写成V1表示了,看着真麻烦)新人伤不起啊,一个小时只给发5个贴
确实我算错了,第一级以为电压能叠加了,呵呵

楼主:
公式没错哈,Vo=(1+R17/R15)Vo1 - (R17/R15)(1+R11/R12)*V-  , 当R17=R12、R11=R15时,公式就可以化简为Vo=(1+R17/R15)(Vo1- V-)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算出来的就是上面那个了

网友B:
公式没错。共模电压高了!
解决办法:LM358的4脚接负电源。

网友B:
重复发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