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哪个公司的?

楼主:
用在超声波焊接机上的 用在超声波焊接机上的

网友A(2012-07-30):
看不清楚吧。拍摄得好一些。
只看到最前面一个字母Z

网友B:
首先你要描个外围电路
1 判断是否是单片机
2 判断是否是电源IC
3 判断是否为某种功能的IC 比如,电机驱动 运放 等等

网友C:
像不像这个**?

楼主:
哇  太像了
这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D:
故意磨掉的